增量式编码器的原点问题

楼主(2008-01-18):
个人师傅,小弟刚刚接触侍服控制,有一点问题  麻烦赐教,谢谢!

PLC是 三菱FX的
侍服电机是松下的用的是增量式的编码器
如果要定义电机的原点 是不是在机械原点的时候把D8142清零就行了?
那么如果运行中掉电(没在设定好的原点位置)的话  在开电是不是就默认现在的位置是原点了呢?

网友A:
在开电是不是就默认现在的位置是原点了呢?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