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矩限制问题

楼主(2008-01-18):
 请问一下:假如负载的转矩大于设定的转矩电机会不会反转?我的系统要求负载转矩大于设定的限制转矩时电机反转?不知道用驱动器的转矩限制方式能不能实现?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来说,回反转,但是,这时的电动机是工作在发电机的状态,驱动器是否回损坏,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B:
可以实现的。。设定转矩限制的值。。到了这个设定值之后电机会输出一个信号。。用该信号去控制上位的脉冲方向就OK了。。。

楼主:
“到了这个设定值之后电机会输出一个信号”
请问这个输出信号在什么地方输出呢?是在驱动器的转矩反馈输出口输出吗 ?

网友B:
安川伺服就是27号脚。。。东元伺服就是22号脚。。。你查看一下手册。。。都是有标明的。。。扭矩限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