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如何把大容量电网电源频率改为60Hz?

楼主(2008-01-18):
我公司进口一批原装美国设备,电网容量需要16000KVA 60Hz电源. 求教如何把工频电源改为60Hz 且电压分为4160V 480V 。求助各位高手解决难题!!!!!!

网友A:
很简单,你再从美国买套发电设备,建一个小发电厂.

网友B:
签合同的人应该以玩忽职守罪起诉

网友C:
不太可能

网友D:
很棘手的问题:
1)如果是订购的新设备,那就麻烦大了..签合同的家伙/负责技术谈判的家伙以渎职罪判个10年8年的是起码的..
2)如果是二手设备,拿就当检了点便宜..办个电厂吧..如果有管道燃气搞个燃气轮发电机组是个不错选择..造价么5000万应该够了..

网友E:
你说得太笼统,有些设备可以改接法用50赫兹电源,如加热器、电机。先了解一下设备的每个部件是否可以改,有没有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部件。一般来说对电压的要求多,改主要是对电压的适应及改后是否能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部件可考虑交直交变频,一般这些部件功率都不大。

网友F:
悲惨世界

网友G:
容量太大,只能在建个发电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