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能否实现张力控制

楼主(2008-01-18):
有一台分切机,收卷和放送分别由变频器控制,调整张力时,采用一个张力辊来调整,张力滚的两端安装重锤。根据张力辊的位置,适当对收卷电机进行加速或者减速,进行人工调整,但是这样一来,操作起来非常不便。可否采取在张力辊上取模拟信号,作用在收卷变频器上,自动进行调整张力。大家是否有成熟的方案交流一下。多谢了!此外,如果选用MM440变频器,能否达到该张力控制要求。
  邮箱:wy2m2@sina.com

网友A:
我想﹐應該可以

网友B:
不是能,而是太能了! 这种方案早就普及了.

(:

网友:
呵呵
感觉可以
弄一个测量重锤位移的传感器把模拟量传过去就可以了
查查有没有这东西
还是想showfine说说
他应该知道怎么弄

网友C:
没问题的.

网友D(2008-02-19):
那种打广告的 最烦人了 这里是技术交流平台 不是商务平台 对于别人提出的问题不回答也就算了 何必借此来打广告呢

网友E:
最讨厌打广告的了,还有就是有事没事让找技术支持的了

网友F:
你说的应该可以的,在重锤那里装一位移传感器,把模拟信号再控制变频器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观点
 我们公司也有案例
  有需要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
  WWW.SINEE.CN

网友H:
完全可以做的。在张力辊的这边上加个和丝杠,丝杠间距要很大,大丝杠的一端加一个电位器,当涨力辊上下移动的时候带动丝杠旋转,这样就实现了,具体怎么做你自己想想吧,这个办法我用过,很好用,做起来很简单。

网友I:
变频器在张力控制的运用
作者: 蓝色梦幻 ,2008-1-21 0:08:00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论坛》 共有37人回复

笔名,若此

网友:
赞同动力实足的方案

网友J:
有意思,在西门子论坛上也看到了这帖子.当然可以了,我都做过N台了.完全可以用间接张力控制.建议不要用MM440,容易出事.用PLC输出直接控制电机转矩.

网友K:
楼上的何先生能不能说清楚,我没有作过呀,谢谢

网友J(2008-03-20):
收卷变频采用转矩控制,控制收卷张力.牵引变频做速度控制,控制整机速度.转矩控制为间接张力控制,即不用张力反馈或摆辊反馈.按卷径变化直接给出转矩就可.

网友L:
请问楼上的,在无卷绕物到有卷绕物之间,怎样做到无扰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