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帮信G5驱动板的测量

楼主(2008-01-19):
我现在修理一台安帮信G5 30KW的变频器,用外接电源给主板送电,运行时显示OC ,不知何故。我的这台机子用的光耦驱动是A316J.另外,如用一个1M的示波器能否看到动态的驱动波形。请告知。另外感谢,“变频医院”。你的回答我看到了,并采纳了,用后很好。谢了,

网友A:
跳过流.你查一下电流检测电路!能看到波形,可能看不清.驱动波形一般有几千HZ

楼主:
变频医院,看到了你的回复,我这里的实际情况可能是上次没有说清楚,现在我补充说一下。
   我用外接540伏的直流电给主板送电(不接模块,不接霍尔),上电显示正常 ,可是一运行就显示OC(过流)。看过前面的有位同行发贴说在这种测试情况下要短接驱动输出座中的几个引脚,可以取消这个开机OC的。可是又搞不清别人的G5光驱动,和我的G5是不是同一个型号,所以不敢试。我的光驱动是A316J.
 挺座引脚为:正面看由上到下,第一脚接整流后的正极P ,二,三脚分别接模块的控制栅级和发射级,第四脚接变频的输出级U,五,六脚分别接模块的控制栅级和发射级,靖问,要是能短接引脚取消OC ,是短接哪几号脚呢?有什么内在的机理吗?盼!!!!

网友A:
对,要短接!没短接会跳SC才对!
下桥光耦316J--14脚串有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模块短路保护电路).你把下桥U,V,W三相的二极管和下桥的地短接起来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13713933782

网友A:
开山斧: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B(2008-08-19):
安邦信品质差服务更差

网友C(2009-07-06):
求购安邦信P7/30KW的驱动23小板 。联系 18967106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