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有关低压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8-01-19):
对于CJX1型交流接触器,如果用交流36伏来控制接触器线圈的话,它的运行是否可靠.是否只是用在矿上的!

网友A:
你的线圈电压决定你使用电源的电压等级

网友B:
没问题,只要接触器线圈的额定工作电压和提供给线圈工作的二次回路电压一样就行

网友C:
对于CJX1型交流接触器,如果用交流36伏来控制接触器线圈的话,它的运行是可靠,

网友D:
交流接触器线圈额定工作电压和提供给线圈的控制电压一致就可以了,都可靠的。用36V是考虑安全的问题,因为36V以下为安全电压。

网友E:
我这里AC24的也正常,并不是非要矿上才能够用

网友F:
接触器线圈电压规格有好多种,只要控制回路电压与该规格一致都可以使用,绝对可靠。

网友G:
只要你的控制电压是36V,那么用36V线圈的接触器就没问题

网友H:
只要你的控制电压是36V,那么用36V线圈的接触器就没问题,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