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2-J2S伺服不转

楼主(2008-01-19):
各位前辈,我现在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位置控制模式,有脉冲给伺服,但它就是不转,一定要伺服断一下电才行,有没有知道原因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伺服有没有报警 是什么状态

楼主:
伺服就是不动,也没有报警

网友B:
一定是编码器有问题.

楼主:
跟编码器没关系吧.关一下伺服的电就又能动了.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原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