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ACS401的信号问题

楼主(2008-01-19):
有台ACS401的变频器出现无法远控和就地控制而变频器操作面板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远控和就地的信号有称重仪表给它,信号是DC0-10V现在把信号短接还是没法操作.请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
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设制为远控还是没用

网友A:
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设制为远控,用短接线启动可以吗?

网友A:
给定和启动信号都有吗?

楼主:
短接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