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直流电机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的关系的疑问。

楼主(2008-01-19):
以下是一个直流伺服电机的参数:
额定功率KW:0.06
额定转矩(NM):0.2
额定转速RPM:3000
额定电压V :24
额定电流A :5.8
峰值转矩NM :1.6
电枢电阻Ω :0.8
电枢电感MH :0.2
功率、扭矩、和转速的关系可以理解为:P=T*W,所以T*W=0.2*(2*3.14)3000/60近似为60W
但是额定功率60、额定电压24、额定电流5.8的关系数如何算出来的??
谢谢!!

网友:
额定电压24V应该是驱动器的电源电压,而不是供给电机的电压。

楼主:
谢谢!
另:请问额定电流5.8是怎么出来的,在使用中代表什么意义
额定电压24是怎么出来的,在使用中代表什么意义
谢谢!!

网友A:
功率=根号3*电压*电流*功率因素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但是好像您给的公式是交流电机的吧

网友A:
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效率

楼主:
如果我想让电机运行在500转/分,理论上可以带动0.2*6=1.2NM的负载吗??
或者说带1.2NM以下的负载是不是不算过载
谢谢!!

网友A:
所需要的力矩=带动负载所需要的力矩+(转动贯量)*角速度对时间的导数。
我不知道1.2N.m能不能带动

网友A:
应该不行,加个减速器说不定能搞一搞,或者换个大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请问在理论上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在额定功率KW:0.06,额定转矩(NM):0.2,额定转速RPM:3000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3000转时最大0.2NM,500转时最大就是1.2NM
如果负载再大电机就过载了,如果小于1.2NM的负载电机就不过载

网友A:
据说电流会增大很多,这样对电机影响比较大,可能损坏电机

网友B:
要看电机的设计过载能力,对于伺服电机而言,多数具有2~3倍的短时过载能力,个别的有5倍的短时过载能力,6倍以上的很少见。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复!

网友C(2011-05-12):
能不能帮忙提供直流伺服电机55sz55的电枢电感这个参数?谢谢了,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