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求助

楼主(2008-01-19):
那位朋友有ATV38(SCHNEIDE)75KW的硬件程序(93C66)内的.

楼主:
谁有三肯MF系列的厚膜型号是MA3527

网友A:
红安源:你好,你找一下我的朋友,王工,13968126658,他可能有

楼主:
谢谢裘工!王工答应供我备件了.

网友B(2009-10-03):
我场有20多台ATV38的55-75KW的变频器    老师跳SCF  关电在上就好了 送到宁波维修   1W2一台  靠       用半天又坏了     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10-08-19):
电机短路
·变频器输出短路或接地
·当几个电机并联使用时变频器输出有严重的接地泄露电流
·检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以及电机的绝缘性
·减小开关频率
·串联连接电机与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