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信号及与后续设备的连接

楼主(2008-01-19):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及与后续设备的连接:

--转自我的博客http://blog***/more.asp?name=gemple&id=30184
我之前发表的关于编码器的帖子,好多是3、4年前的,现在看来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已经更新了,我看有的人还在转载,怕引起误导,故在此再次发贴。当然,以后也许还会有更新的,有关更新或其他编码器相关的内容,可以到我的博客去看。--转载请注明出处,内容可能随时更正或更新,如果不注明转载出处,有错误的也就流传四方了,我的确曾经看到有的教材都有错的,也是转载抄错的。

。。。。。。上篇说到绝对值编码器内部由于是多码道读数,数值是以2的0次方到2的n-1次方的编码,故它的输出不同于增量的脉冲输出,以物理器件分类来看,可分为并行输出、串行同步输出、串行异步总线式输出、转换模拟量输出等。
一.并行输出:
    多少位(码道)绝对值编码器就有多少根信号电缆,每根电缆代表一位数据,以电缆输出电平的高低代表1或0,物理器件与增量值编码器相似,有集电极开路NPN、PNP、差分驱动、推挽HTL等等,分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来针对PNP或NPN的物理器件格式。推挽式输出信号电压较高,电压范围宽,器件不易损坏,与PNP和NPN都兼容,并行输出的应尽量选用这种输出。
并行输出一般以格雷码的数学形式输出,所以在过去就直接被称为格雷码编码器了。
对于位数不高的绝对值编码器,一般就直接以此形式输出数码,可直接进入后续设备如PLC或上位机的I/O接口,有多少位就要连接多少个点,直接读取电平的高低,输出即时,连接简单。但是并行输出有如下问题:
  1。必须是格雷码,因为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
  2。占用多点接口,所有接口和电缆必须确保连接好,因为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位始终是0,造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3。传输距离不能远,对于不同物理器件传输的距离不同,一般在10米内使用,对于复杂环境,最好有隔离。
  4。对于位数较多,要许多芯电缆,并要确保连接优良,由此带来工程难度及可靠性隐患,同样,对于编码器,要同时有许多节点输出,尤其是高位或多圈编码器,器件集中在编码器内部,增加编码器器件的故障损坏率。
推荐的并行绝对值编码器型号:GAS60 R13 E10 PB ----13位单圈并行推挽式输出
                        GAS60 R16 E10 PB ----16位单圈并行推挽式输出
                        GMS60 R12 E10 PB ----12位单圈并行推挽式输出

楼主:
二。同步串行界面(SSI)输出:
串行输出就是数据集中在一组电缆上传输,通过约定,在时间上有先后时序的数据输出,这种约定称为通讯规约。
串行输出连接线少,传输距离远,对于编码器的保护和可靠性就大大提高了,一般高位数的绝对编码器和绝对值多圈编码器都是用串行输出的。
串行输出分同步与异步界面,同步就是发送指令与数据是同步的,这样就是指令走一对电缆,数据走一对电缆,同步工作,常常用SSI来表示。SSI的物理格式一般是5VTTL的或5V差分的,也有用推挽式的,其数学格式各家自行约定,指令一般有三部分组成,1是同步节拍,2是指令-数据输出的内容,3是数据的起始,这些往往以通讯规约集合在一起了。
SSI只是同步串行界面的简称,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以德国海德汉、STEGMANN为主的绝对值编码器厂商使用的5V差分、中断时钟同步的SSI标准作为绝对值编码器SSI输出的主流,一些厂家与其相似,但仍然有细微的差别,选购使用时需了解清楚。有细微的差别,选购使用时需了解清楚。国内厂家往往不够了解,以为SSI都是一样的,等买来连接起来才发现不对,或者在家里连接的都好的,到了现场连接就不稳定,或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不稳定(由于对其细小差别的不了解,或因现场因素、或一段时间之后器件的细小变化而产生了变化)。国外厂家出于商业目的,往往要求配置其推荐的后续设备,而对于自行选定或开发的后续设备,除非有很大的量,一般是不一定支持的。国内自行开发SSI信号传感器或SSI接收设备的厂家,应对各种SSI的细微差别充分的了解,如不了解,往往会在家连的好好的,到了现场就经常不稳定,此为在SSI信号的细节上没有处理好。

  同步串行信号的发展:SSI信号是最简单的串行信号,同时,其信号的可靠性就较低,需要在发送-接收做相应的可靠性处理,随着运动控制速度要求越来越高,或数据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同步串行信号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如海德汉的EnDat2。2, STEGMANN的hiperface,以及宝马集团的Biss,这些信号特点都是传输速度快,为避免传输速度快而产生的错码概率,而增加了循环校验码CRC,并可以读取编码器内部的工作寿命、工作温度、光学读头可靠性等信息,这类编码器目前都是连接其专用的接口,成本较高,主要在高速运动控制中使用。

推荐的SSI绝对值编码器型号:GAS60 R13 E10 SGB----13位单圈SSI输出
                            GAX60 R13/12 E10 SGB----25位多圈(13+12)SSI输出

推荐的SSI信号转换器型号:GP1312SP----25位SSI转换并行推挽式输出
                          GP1312RL/EH----SSI信号转换4—20mA并RS485信号输出

有需要资料的可联系:021-36320991,或Email:gemple@online.sh.cn

楼主:
三.异步串行信号:
指令与数据分时间问和答,接口是双工的。典型的有RS485接口,只需两个线,传输距离远,数据内容即可以是编码器的位置值,也可以是根据指令要求的其他内容,如加上每个编码器不同的地址,可以多个编码器共用传输电缆和后续接收,这种形式称为现场总线型。
常用的异步串行接口有RS485(自由协议)、Profibus-DP(西门子)、Can open、modbus、DeviceNet等,其连接的后续设备接口应选对应的物理接口,而数据形式往往会有一个文件包(软件),如Profibus-DP有一个GSD文件。
这类编码器的特点是可多点连接控制,虽然编码器的成本与SSI比略高,但连接电缆后续设备接口可以大大节省而成本较低了,但这类编码器相比较而言,其数据传输的速度就很难提高了。

推荐的绝对值编码器:GAM60 R13 E10 R4B----RS485输出
                    GAS60 R13 E10 RCA---Can open输出
                    GAX60 R13/12 E10 RMB----绝对值真多圈modbus输出

楼主:
四.4—20mA模拟信号转换输出:
    绝对值编码器内置智能化嵌入技术和模拟后端电路,将内部的数字化信号计算转换为模拟电流4—20mA或模拟电压0—5V输出。绝对值编码器的输出形式多样,对应的后续设备选择带来了困难,而且采集的信号还要再次解码换算,相比较而言,传统的传感器模拟信号输出更加普及使用方便,为满足不熟悉绝对值编码器输出信号的新手,使用直接模拟信号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也是最方便的选择。
Easypro技术—内置的智能化嵌入技术,可将编码器的旋转方向,每转对应角度或长度,编码器安装置位零点,编码器工作输出的起始点与终点(4mA对应值、20mA对应值),在编码器初始化时设定,这样,4—20mA或0—5V的输出,可以直接对应工作量程起始至终点的输出,而无需另外解码换算,特别适合绝对值编码器初用者,同时,绝大部分的后续设备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接口,可以大大节省器件成本和调试维护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输出是牺牲了原来数字化精度的,现场接收与抗干扰同样影响到使用效果。

推荐的绝对值编码器:GAM60 R13 E10 LB  单圈或多圈,直接4-20mA模拟电流输出,Easypro功能。
        GMX425 E10 LB  绝对值真多圈4—20mA输出,工作量程1圈—4096圈可设定。Easypro功能。
有需要资料的可联系:021-36320991,或Email:gemple@online.sh.cn

楼主:
五.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转换器
对于各种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由于用户的不熟悉,或手上的后续设备不匹配,可以选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转换器(转换仪表),将编码器信号转换连接,一般的转换如下:
并行格雷码—RS485
SSI—并行格雷码
SSI—RS485
SSI—4—20mA
SSI—Profibus-DP
SSI—Can open
EnDat—RS485

例1,       过去有用户习惯使用并行输出,直接连接PLC的开关I/O,对于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电缆线数20多芯,电缆成本高,连接可靠性低,且编码器极易损坏,如选用SSI输出编码器,传输至PLC再转换为并行,可解决传输、可靠、供货周期、成本等诸多问题,且不影响原来的后续电气设备连接。

例2,       对于新型的现场总线信号Can open和profibus-DP,这种信号的绝对值编码器的成本高,选型面小,交货周期长,且编码器与接线盒防水难以处理,而选择SSI转换盒的形式,就可以选用成本较低、通用而交货周期短、防水性能好的SSI编码器了.
我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这样的信号转换器,便于用户更加方便的选用绝对值编码器。
www.gemple.cn

网友A:
工作严谨,支持

楼主:
六。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信号双输出、三输出
1。位置环与速度环的双闭环控制
绝对值编码器大部分用在位置闭环控制,有的控制需要同时提供速度反馈控制,用位置环微分效果不好,可选用绝对值信号与增量信号双输出的型号,实现位置闭环与速度闭环各自独立(或冗余)。
绝对值输出:SSI,Profibus-DP,4--20 mA等,单圈或多圈;
增量值输出:A/B正交1024PPR,推挽式输出,连接计数模块。
推荐的型号:GAS60 R16 E10 SGB----16位单圈SSI+增量A/B输出
            GAX60 R13/12 E10 LB----25位多圈4--20mA+增量A/B输出。

2。绝对值编码器+速度开关保护
此种编码器同时提供了一组SSI绝对值位置信号,并内部增量信号智能(可设定)测速,输出快速速度开关保护,在测量绝对位置的同时,对于超速、失速可以不通过位置环的微分,而直接提过快速反应、保护。
绝对值信号:25位多圈SSI信号,输入同步串行接口。
速度开关:集电极开路或固态继电器开关信号,速度值可预设,输入PLC开关点。
推荐的型号:GAX100.. SGA

3。绝对值编码器信号+高分辨率增量信号+较低分辨率增量信号三输出:
此种编码器提供一组绝对值的信号(例如SSI13位),做为开机位置检测、减速定位前位置确定;同时提供超高分辨率的增量信号(例如19位)A/B,做为启动、加速及停机定位的超高精度定位,同时提供较低分辨率的增量信号(例如2048PPR)A/B,做为速度闭环。
由于超高精度的绝对值编码器很贵,且很难获得,而高分辨率的增增量编码器在停电位置记忆及高速响应的困难,此种编码器提供了解决方案。(例如同时要求高精、高速、多轴联动、同步的场合)。
绝对值信号:SSI13位,或25位(多圈)
增量信号1:A/B的20。48万PPR差分信号,四倍频后优于19位分辨率
增量信号2:A/B的2048PPR差分信号。
推荐的型号:EAS119 (SSI+2xA/B)

楼主(2008-02-27):
尊敬的客户及各界朋友:

    承蒙您对上海精浦机电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与厚爱,我们不胜感激!

    为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客户,适应业务不断发展、扩大的需要,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将于2008年2月28日喜迁新址办公,因搬迁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感歉意,敬请谅解!

新办公地址:上海市交暨路207弄5号齐成工业园区B楼
新邮编:200333
新总机电话:021-36320991/92/93/95/96/97/98
新传真号码:021-36320990
网站:www.gemple.cn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2008年2月26日

网友B(2008-04-04):
这么好的文章,我支持一下

网友C(2009-01-10):
可以把GP1312SP/V0的说明书发表一下吗?它上面的几个旋钮都不知是干什么的

网友C:
GP1312SP/V0是不是也分为输入SSI输出4-20mA 模拟量输出模块

                                                                 输出RS485

                                                                输出并行格雷码

网友D:
GAX60 R13/12 E10 SGB型号的编码器输出线的各种颜色代表什么?请教了!

网友E:
顶一下!希望楼主生意越做越好!喜欢楼主这样的工控生意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祝福.也祝大家牛年生意好!

楼主:
 GAX60 ..SGB     的编码器电缆颜色:

棕色:电源正10--30Vdc

蓝色:电源0V

绿色:时钟+

黄色:时钟-

灰色:数据+

红色:数据-

黑色:旋转方向反向(挂正源,挂0v方向不变)

白色:中点定位

楼主:
GP1312SSP/V0的是SSI转并行的,如要SSI转4--20mA,或RS485的,要用GP1312RL/EH

网友F(2009-03-25):
好东西,值得认真学习下!

网友G:
好资料,值得认真学习下!

网友H(2009-05-01):
请教一下各位,在PLC中采集编码器的脉冲数,A相为正转,B相为反转。当B相反转时输入到PLC中会是一个负数吗?我没有用个编码器,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带符号的数值。

楼主:
尽管这个是绝对值编码器的贴,你的问题是增量值的,但我也可以回答你:增量编码器的A 相信号与B相信号,从物理上讲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就像人的左眼与右眼,在内部安装上相差1/4的刻线位置,以判断正转与反转(正转差1/4周期,反转差3/4周期,通过后续接收电路)。目前,大部分的PLC内部已经内置了判向程序,你只要按接线要求接入A相与B相,调用判向程序即可。

网友I:
1。必须是格雷码,因为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

如果是这样市场上为什么还有BCD码或自由二进制码的编码器?

楼主:
我讲的是并行输出的必须是格雷码,串行输出的和总线输出的没有这样的问题。对于并行信号,如果用BCD码和纯二进制码,接收要做锁存读取。

网友J:
确实不错啊,值得学习.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得学习版主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

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几年,多少有点懒散了,怠慢了.这可不行啊,在此勉励自己.继续加油啊.

网友K(2009-06-07):
谢谢,我受益非浅,祝版主好运

网友L:
GAX60 R13/12 E10 LB型号的编码器输出线的各种颜色代表什么?请教了!

楼主:
GAX60 R13/12 E10 LB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可同时输出4--20mA和RS485信号,可连接几乎所有的PLC,常常作为PLC控制和显示两用,其引线各种颜色对应如下:

棕色:power 10--30Vdc;      蓝色:power 0V;宽电源极性保护。

黑色:RS485 A;                     白色:RS485 B;可连接电脑智能化编程,也可RS485输出,连接PLC。

红色:4--20mA+;                黄色:4--20mA-;模拟电流输出,可设定

灰色:外部置位输入;       可任意位置置位,安装无需找零;   绿色:GND

这款编码器含有多项专利,功能强大,使用方便,性能可靠,极受用户欢迎。

楼主:
另:此款编码器有前后两个版本,前面的版本数字输出的是Rs232,为了满足远传的需求,后面的版本改为RS485输出的。

网友M(2009-07-16):
好的,学习收藏,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N(2009-10-16):
请问楼主,海德汉1387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中R、C、D是什么意思。

楼主:
1387是海德汉的电梯用的正余弦增量值编码器啊?建议问海德汉更准确,或上本工控网有他们的网页http://www.heidenhain.com.cn/

网友O:
好东西,受益匪浅,顶一下

网友P:
好东西值得学习,顶一下

网友Q:
水平不够,有些看不太明白。。要好好学习啦。。

网友R(2009-11-24):
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S:
具体怎么用嘛!希望看到实例!不好意思,我没见过有这样用东西。

网友T:
最好能够在一篇文章里,好看好收藏啊

楼主(2010-01-01):
祝大家2010年 新年好!

网友U:
我现在有一个GAX60 R13/12 E10 LB绝对值编码器,安装了自带的easypro,但是设置连接不知道怎样实现设置连接,还有这个绝对值编码器出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是二进制还是格雷码,呵呵呵,我是新人!

网友V:
要是能有实际输出方式配合PLC读数的接线示意图就更好了。

网友W(2010-04-12):
E6C3-AG5C 3A7请问3A7是什么意思?用什么型号可代替?

楼主:
这个要看原产品说明书或问他的技术服务了,还不如你直接讲你是用来干什么连接什么的,选起来好选。

网友X(2010-05-27):
新手什么都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Y(2011-07-13):
现新出原装进口多圈模拟输出编码器,使用更方便,无须设置软件和电脑.现场直接调试.稳定性高!有需要联系!colinmr@126.com或13636677094刘先生

网友Z(2014-05-22):
这个要做记号!非常好!

网友AA(2015-06-18):
编码器创新型的输出方式,编码器增量信号和开关点同时输出,连plc都可以省了。

■智能编码器发明专利,内置智能芯片,直接输出转速开关及方向开关。
■可输出推挽6通道增量信号,5路速度开关和1路方向开关信号,且完全独立互不干扰。
■增量信号采用推挽6通道,抗干扰能力强,信号全兼容,适用于任何变频器和PLC。
■速度开关信号不怕干扰,不受高速计数频率限制,可直接输入变频器,无需增加PLC。
■编码器可直接输出转速开关和反向保护开关,输出速度范围可由用户给定,为干扰严重的使用现场或没有配置高速计数的情况下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全方面为电机提供启动保护、超速保护、反向保护,带来更多安全系数。
■全不锈钢外壳,高防护等级,坚固耐用。

智能速度开关功能说明:
1.三路继电器型开关点输出,三路晶体管型开关点输出。
开关点1、2、3是继电器输出,其中开关点1、3控制速度,数值由用户决定,开关点2是控制方向。
开关点4、5、6是晶体管输出,开关点4的输出由输入端数值决定,开关点5、6数值由用户决定。
2.一路晶体管型开关点输出由输入端中的(IN4/IN5/NI6)控制决定。

(表内数据可由用户设定)
3.继电器输出可由客户指定速度值决定。当速度值大于或者等于客户指定速度值时,继电器输出动作。
4.方向控制的继电器开关输出,开关点为常闭触点,当速度值大于60圈/分且反向旋转大于90°时,继电器输出动作。
5.正反向定义由IN7决定
   当IN7=0时:定义顺时针旋转编码器为正方向
   当IN7=1时:定义逆时针旋转编码器为正方向

这种输出形式的编码器可以直接和变频器连接,增量信号给变频速度反馈,开关量信号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可应用于起重机械、物流输送机械,食品加工机械等速度控制或定长裁切的应用场合,是变频器控制的最佳搭配。

网友AB:
友情提示:购买“进口”编码器谨防假的“进口”!就像其他工控产品一样,很多所谓的“进口”,实为假的,“进口”编码器也已经假的多多,尤其是对于编码器进口品牌不熟悉的用户,更容易被不法奸商用“进口”两个字被蒙蔽而受骗,产地在国外?你能够去调查吗?买了所谓“进口”编码器用的不好?那都是你不会用,你现场干扰太严重,等等的推脱,无法用好无法退款还是小事,花了很多时间浪费在反复确认编码器是不是好的,甚至在使用中造成的损失,那可能就是大损失出大事了。

友情提示:进口编码器“跨国公司”的品牌是————“BEI”!

购买进口编码器请认清品牌与正规渠道采购,避免买到假的“进口”。

网友AC(2016-09-01):
请教大神们:编码器的数据刷新频率就是其电子响应频率么?其数据输出频率并不等于数据刷新频率吧? 谢谢!

网友AD:
工作严谨,支持,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