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累计偏大

楼主(2008-01-19):
我们蒸汽累计是这样做的:   现场用kv锥流量计,smar变送器,用的是AB的PLC,程序中是这样设计的,采集值*量程19.942/13683在除以3600,我们是以1s计时。
在没使用的过程中将现场量程设为-25——0,目的是变送器输出20mA,满量程累计,2个小时的过程中累计41左右,超过2*19.942大约0.56tT/h;在PLC柜用信号发生器打20mA累计也是同样的结果,原因查不到,请各位高手指点。 问题已经解决,我加了温度补偿,可是我不明白没有温度补偿怎么带来累计偏大的现象那,请坛友们给我分析一下获给点资料?

网友A:
这次我做了三个流量累计,只不过用的是OMRON PLC,
方法跟你类似,1秒累计加一次,但偏差一点并不重要,没人
注意是否准确.
    你2个小时累计了7200次,误差总共 1.12,每次 1.12/7200
不算大吧.   没用过AB,满量程对应12683? ,OMRON对应的是4000,

楼主:
To-天下三分明月夜:现在是下面分支的表也不是很准,弄的蒸汽计量很乱,偏大没法理解,怎么也的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答复,领导的命令不能违抗,你就一致这样保持者偏大了吗

网友A:
跟踪一下PLC的执行,每一次的过程值是否是19.942,
每一次的累计值可以看到,比如, 第一秒为0,
      第二秒是否为19.942/3600,
      每三秒是否为...........
     ......
程序是你编的,对执行过程应该很了解的

网友A:
如果什么问题都查不出,就要分析一下累计误差,

楼主:
To-天下三分明月夜:我今天在DCS上做了一下累计,大约0.12t/h的累计误差,但是偏小的方向,我再去看看PLC的累计情况,不知道是否能找到原因吧。

楼主:
问题大致解决了,我们加了温度补偿,不知道缺少温度补偿怎么带来累计偏大的现象那?有谁能给我点解释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