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

楼主(2008-01-19):
我现有一台变频器型号为:海利普A系列  2.2KW   以运行报警EoCA故障  我把模块下来之后  检查驱动电压正常  电容更换  923.929更换  还是老故障   检测电路发现没问题     请大家给分析一下  重在参与

网友A:
换驱动电路光藕

网友B:
你应该重点检查7840附近  我是HLP的

网友C:
哈哈。 有的变频器不装模块也报警OC。。。

是不是你的要装上模块就没有报警了。

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D(2008-10-25):
你把PC929的 OC 脚 跟地用一个1K的电阻短起来看一下 。如果还出现,可能是传感器的故障。要分清楚到底是传感器的故障还是驱动电路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