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蒸汽流量没有显示

楼主(2008-01-19):
在蒸汽进装置管线上用V锥测量流量,smar变送器,引压管充满硅油,不存在冷凝现象,小信号切除也设置很小0.05,现场就没有电流输出,是请教原因,大家一块来讨论一下,我目前一致没找到原因

楼主:
下午我去校一下我的表,我怀疑V锥坏了。

网友A:
没有电流的话,变送器部分有毛病,传感器不一定有毛病;
如果有4mA电流的话,传感器可能出毛病,变送器可能是好的;

楼主:
To-天下三分明月夜:我把表拆下来重新校了,没什么问题,可能是V锥体有问题,现在不能看,我们现在的量大约3t/h,可能是量小的缘故吧,还是我的V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