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测温?

楼主(2008-01-19):
现场需要一台无线的测温仪,被测物是旋转中的,现在是用手持测温枪.那家有无线测温仪输出4~20MA,温度0~150度,最好有报警用的干接点.

网友A:
目标多大、什么材质?

楼主:
谢谢,是斗提用的液耦,内部是液压油外部铁质,直径650MM,旋转.

网友B(2008-12-25):
问题是否解决?如没有解决请联系qq 392065592

网友C:
无线温度监测预警系统
该产品以嵌入式微处理器为核心,采用低功耗设计、无线隔离等技术,具有隔离彻底、安装方便、抗干扰能力强、工作可靠等特点;能很好解决高电压状态下的温度测量问题。采用进口高精度数字式温度传感器,配有RS-485接口可方便组成网络,实现开关柜温度的集中监测。
系统特点
1. 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及无线传输技术,独特的绝缘性能,使用安全、方便、经济。
2. 标准化设计,可方便与电力系统的局域网、广域网相连接,融入电力自动化综合控制系统。
3. 采用进口的高精度数字式温度传感器。传感器埋入或固定在触臂上,使之十分接近发热点,能快速准确的感应触头的温度变化。
4. 采用国际先进的无线传输技术。解决了无线信号的互相干扰问题和数据传输纠错问题,读数准确。
5. 安装维护方便。测温传感器模块是装在断路器手臂上,对老设备的改造、安装和维修十分方便。传感器使用电池供电,供电时间大于3年,可更换。

网友C:
联系电话:

029-82190720

电子邮件:songbtq@tom.com

联系人: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