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变频器缺相报警!

楼主(2008-01-19):
我公司有一设备的一台 Danfoss VTL2800变频器频繁出现缺相报警,将设备上的别的工作正常的变频器与其更换,也出现此报警;将工作正常的电机与其负载的电机更换,也出现此报警;怀疑主电路有问题,将其主电路与工作正常的变频器主电路更换,也出现此报警;用同一型号的新变频器替换,还是出现此报警。另外,缺相报警主要集中出现电机进行大功率运行的时候。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问题补充:功率一样,V/F参数设置正常。最近仔细检查后发现,电机进行大功率运行时,变频器接近满功率,输入电压低于380V时极易出现缺相报警。

网友A:
和我遇见的一样,另人头疼,我的2800系列4KW,带3KW电机空载运行,20HZ之内正常,超过则出现ERR4报警,等出现第三次停机。有哪位高手能否支点招啊?

网友A:
恢复出厂值也不行,还有我打开看没缺相检测这功能,也不知道这丹佛斯怎么来检测这功能的,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A:
有哪位同行碰见过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B:
疑为软件问题
换张控制卡吧

网友A:
那以前可是运行好好的,有谁知道她的检测在哪个部位

楼主:
我换上新变频器也不行啊

楼主(2009-06-09):
问题已经解决,询问DANFOSS,认为是软件问题,更换了一张控制卡后正常。好像VLT2800和VLT2900系列的变频器在带水泵时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彻底解决需要刷新主板。

楼主:
至于高于20HZ就不能运行,确实可能是缺相报警,可能是线头接触不好引起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更换了电源线和接头后正常。

网友C(2009-08-28):
ERR4我这里可以修QQ723711923,S刷新软件不一定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