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光纤头老是断有没有可以脱卸的光纤头??

楼主(2008-01-19):
我们公司的光纤一直断,一般都是断在光纤头那里,断了就只能整根的换,比较浪费,而且要是换铠甲式的光纤价格比较贵,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种可以脱卸的光纤头,要是头那里断了后,只要把断的一小段拿出来,后面的在装进去继续使用。而且有时新的光纤很长,要是有这种头的话也就可以分成几根用!!

网友A:
其实光纤头很简单的你也可以自己做呀.把螺栓中间用钻头打空,然后将光纤插入分开,然后灌入树脂或石蜡都可以,只要是光纤的头不要被覆盖就可以用.我经常这样做

楼主:
我也想过这样做的!!但是我想弄的方便点!!

网友B:
用光纤专用的插头如APC UPC之类的,在光纤通信上很常用

楼主:
to猫科科长:什么地方有啊??能发个图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C:
同意苦学的办法,因为我也是这样干的,办法虽然麻烦但是不贵。

楼主:
我上次去问供应商!!我晕!!!他们就给我介绍更好的东西~~说价钱一样,但是放大器的发光度是原来的64倍!!说什么光纤能用很久!!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光器件上面会有光纤?另外是传像光纤还是通信光纤?》

网友D:
同意苦学的办法

楼主:
TO猫科科长:我用的光纤是用在光电传感器上的!!

网友E:
没有什么光纤可以用很久的,时间长了,石英晶体光纤的通光量会减少,如果再加上有弯曲现象,那么损耗更快,光纤截面时间长了会产生毛面,影响光的传导,弯曲是不可避免的,好点的弯折度大点,但能达到30度已经算不错的了,一般都是弯曲成圆状固定, 你的老是断在光纤头那里,说明此处没有固定好,或是经常有移动部件碰到它; 解决办法参照1楼说的,如果嫌太粗,可以找段差不多大小的塑料管,用热胶固定下,下次再断,弄起来也方便.

网友B:
To Health 根据你们的交谈,我还真不确定我所说的光纤头能不能用了,图片你先看看吧。

网友E:
科长的头太粗了! 一般传感器的输出光纤头不会那么粗,直径都在2个毫米左右,加上外面的金属保护套也不会超过3毫米, 更细的都在1毫米左右.

网友E:
汗! 科长,不好意思,上面有字误, 是科长图片里的光纤头!

楼主:
恩!!光纤头都比较细的!!科长你的那个图上的头估计比较大!!我不能用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这种光纤头是用在光通信上的,所以可能不适合
To 沧海
呵呵,现实中俺的头也挺粗的

网友E:
哈! 科长比较幽默,不过这话会让人联想到其他方面的.

网友B:
上下都都粗,你满意了吧

楼主:
想象丰富!!厉害哦!!!

网友F:
好!即开心,又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