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和三菱哪个系统好?

楼主(2008-01-19):
主要想了解它们性能这块

网友A:
你说的是CNC吗?还是机器人?

网友B:
同档次的FANUC的要好点,但三菱的价格就便宜呀,如果是中档的选那个无所谓,高档还是FANUC

网友C:
性能当然还是要数FANUC了,三菱的系统上手要难些,而且三菱的售后相对于FANUC来说不是很好

网友D:
我们公司有7~8百台套三菱系统,总的来说不如发那科系统,从电机到电路板都有坏的,并不是设备数量多的问题,感受最深的是电机内部磁级断裂,编码器故障,网络故障,伺服放大器故障,电机接头的密封故障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