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2008-01-19):
最近发现我公司有一路路灯,只要一送上电工作,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三相电压分别为:A对地75V,B相对地350V,C相对地450V,N对地235V;
三相之间与三相对N线都都正常.
配电屏母排上测量的值也跟上面一样.
路灯都能正常工作,其他负载也一样正常工作.
小弟是一头雾水.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是否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零线接触不良~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零点漂移。。

网友B:
 blue-don   说的对

网友C:
接地线接地电阻太大
A火线有接地现象

网友D:
"A对地75V...............路灯都能正常工作,其他负载也一样正常工作."不太可能吧!你们的路灯额定电压不是220V的吗?该不会是380V的,并接到两相火线上!

网友E:
同意blue-don观点

网友F:
 1.零线接触不良~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零点漂移。。

 2.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G:
   楼主口述不太清楚,可能有口误,不过你说的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
1、零线断线;
2、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

网友H:
a相线路不良,并对n短路。

网友I:
零点漂移。。

网友J:
零线对地235V,有问题,可能断了

楼主:
回各位大大:
1、我们的路灯用的都是额定220V电源的,我说了各相对零线都是正常的,也就是220V左右的;各相间也是正常的,即380V左右;不正常的是对地(即PE线)的电压.我们的路灯用的当然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其他负载也是使用三相或者单相与零之间的电压,承受的都是正常额定电压,因此能正常工作并不奇怪.
2、零线也没有断线情况,用万用表校过的.
3、绝缘也是好的,用摇表摇过的.
4、表没有问题,曾经怀疑过,但用多块表测过,排除了.
5、检查了变压器后,发现我们的干式变压器内中性点没有接地,直接引出N线,在低压馈线屏里,N母排也没有进行任何接地,但是到了路灯控制箱之后却进行了重复接地.而在其他的负载都是N线与PE线单独的没有连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引起的.
6、想知道这样算是属于什么系统,TN、TT、IT?还是根本不伦不类?规范是否允许?这样对电器设备或许没有伤害,但是对人身安全会不会有威胁?TN系统里的中性点接地,规范有没有要求要在什么地方接(在变压器内,还是可以先把N线引出再接,或者是否允许在主干线不接,只在各支路重复接地即可)?

网友G:
  “干式变压器内中性点没有接地”

1、根据你的说明,是不接地系统,故障现象的原因好像是A相不完全(容性)接地,系统照常运行;
2、控制箱之后零线却进行了接地,当路灯亮时,零线接地与接地相短路;

网友G:
  “想知道这样算是属于什么系统,TN、TT、IT?还是根本不伦不类?规范是否允许?”

1、你的低压配电电网是不接地系统,即“I”系统,所以所有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都应该“保护接地”,即“T”系统,这样你的系统属“IT”系统;
2、由于你的系统没有工作接地(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所以没有重复接地的概念,你的路灯控制箱后,零线接地是错误的做法;
3、由于是IT系统,系统只有一根工作零线N,没有保护零线PE,系统只有各个用电设备金属外壳的保护接地线PE;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有一说法就是在同一电力系统中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不能同时使用.我想知道这个所谓的"同一系统"指的是什么系统?比如我公司的高压系统是同一个10kV系统,然后各车间再使用不同的降压变压器获得各自需要的380V电压,那他们各自的380V算不算是以上讲的"同一系统"呢?
请赐教!

网友E: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况,就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找到这点并处理好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G:
  “有一说法就是在同一电力系统中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不能同时使用.我想知道这个所谓的"同一系统"指的是什么系统?”

1、低压供电电网,分接地系统和不接地系统;
2、接地低压供电电网,为保护接零系统,即TN系统;
3、TN系统又根据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是否分开又分为:TN-C、TN-S、TN-C-S;
4、不接地低压供电电网,为保护接地系统,即IT系统;
5、设备金属外壳是保护接零还是保护接地,要看变压器中性点是否工作接地,不能混用;
6、就是说在TN系统保护接零,IT系统保护接地!

网友K:
地线有问题,要处理,隐患

网友L:
N线没有很好的接地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8-1-20 13:18:00 发表的内容:

  “有一说法就是在同一电力系统中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不能同时使用.我想知道这个所谓的"…
--------------------------------------------------------------------------------------------
那也就是说在同一个10kV系统(高压侧)中,低压侧可以同时使用TN系统与IT系统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M:
刘志斌讲的不错,对接地讲的很好,不过我记得是TI,不是IT,记得不太清了。

网友G:
  “那也就是说在同一个10kV系统(高压侧)中,低压侧可以同时使用TN系统与IT系统了,是这个意思吗?”

1、同一个10kV系统(高压侧)中,同一低压侧,只能是TN系统或IT系统;
2、同一个10kV系统(高压侧)中,不同低压侧,可以是TN系统或IT系统;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尤其刘工.现在问题已经很明了了.
我刚刚又去检查了一遍,已经证实了那台变压器的低压侧采用的是IT系统,把路灯的电缆又摇了一遍,确实各相包括零线对铠装层的绝缘都不合格.

楼主:
不过还是要再请教刘工两个问题:
1、IT系统中,漏电开关还能起到作用吗?
2、TN系统中的变压器工作接地有要求在什么地方接吗?一定要在变压器室内、变压器附近、或者是否可以先把中性点(零线)引到很远的地方再进行接地、可以这样做吗、这个距离有要求吗?

网友G:
   “IT系统中,漏电开关还能起到作用吗?”

1、在IT系统中,相线、零线N都进漏电保护器,设备外壳保护接地;
2、漏电时,保护零线有漏电电流(比较小),也会动作,也可以起到漏电保护作用;
3、但是如果供电系统范围小,系统对地绝缘好,分布电容小,保护地线漏电流很小时,漏电保护动作会不稳定;

网友G:
  “TN系统中的变压器工作接地有要求在什么地方接吗?一定要在变压器室内、变压器附近、或者是否可以先把中性点(零线)引到很远的地方再进行接地、可以这样做吗、这个距离有要求吗?”

1、TN系统中的变压器工作接地有要求,原则是工作接地线越短越好,不宜过长;
2、中性点(零线)引到很远的地方再进行接地,当然是不允许的!

网友D:
本人想请教一下:楼主的路灯系统采用什么系统最科学!还是各有利弊!

网友G:
  “路灯系统采用什么系统最科学!”

1、路灯系统只是供电系统的一个负载;
2、路灯供电电路可以有各种设计、各种方式,不拘一格;
3、路灯电路必须服从供电系统的要求,有什么样的系统,采用什么样的电路形式;

网友N:
灯泡没烧坏?

楼主:
在IT系统中,发生了单相接地故障后,如果不处理,任其继续运行,会不会引发什么后果呢

网友G:
   在IT系统中,发生了单相接地故障后,如果不处理,任其继续运行肯定是错误的,不安全的,要及时处理!

楼主:
我想请教刘工,会有何后果呢

网友O:
估计是零线断了。用兆欧表测量一下

网友P:
可以肯定是零线出的问题.好好查查线路吧

网友Q:
零线断了,可能刚好接了地

网友G:
 “我想请教刘工,会有何后果呢”

1、如果是容性接地,接地电流会造成电网电压向上波动;
2、如果再出现另一相接地,就会影响系统正常运行,会增大触电事故的发生,降低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

网友R: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电工不是靠看书和电脑学好的

网友S:
应该是零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