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组态软件与触摸屏的通信啊?

楼主(2008-01-19):
目前在编个组态软件用液晶屏来显示上位机图形,组态软件和液晶屏之间的通信采用什么协议好呢?同学建议用广播方式UDP数据报发送数据,你们觉得一般怎样的方式好呢?我对网络这边不是很清楚,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其实现在有现场的组态软件配合触摸屏来使用,效果不错,不用编那么复杂的,具体可以与我联系xhlqs@163.com

网友B:
请说出组态软件和液晶屏的名称。

网友A:
我用的是MCGS以及其触摸屏

网友B:
可采用一机多屏,触摸屏上的变量与组态软件上的变量可通过PLC中的中间变量实现数据交换。
不过不知道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是否有中断字,如果没有,则有整个网络崩溃的危险。

网友C:
我用过MCGS和HAKKO触摸屏,做过!

网友D:
选用带OPC协议的触摸屏可以与任何厂家的组态软件进行通讯,通讯方式可采用RS-232/485和以太网.屏的详细资料可到www.lincontek.com网站下载.并且厂家提供免费的上位机组态软件可与屏实时通讯及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