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枢电流波动

楼主(2008-01-19):
大家好,我用的是6RA7031直流装置,驱动37KW直流电机,空载运行时,电枢电流没有波动,但是带上负载后电流波动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新做了一下电流环,速度环整定但还是那样。如果电机选小了有这种情况吗?谢谢了。

网友A:
加减速控制线路问题。

网友B:
负载会有问题吗?此种情况比较难说。看看电流是不是周期性变化。你的西门子调速是新的吗?可控硅会有问题吗?

网友C:
速度环整定是在带负载的时候做的吗?

网友D(2008-03-22):
你的测速反馈部分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