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把直流12V变成10V的方法

楼主(2008-01-19):
我要进行电压检测。设计方案是用A/D模块读模拟量。而A/D不支持DC 12V,请问怎么办。我查过隔离放大器,基本上没看到过。我想过用电位器,请问可以吗,还有什么其它的好方法。请赐教

网友A:
用A/D模块读模拟量DC 12V,我想过用电位器,请问可以吗?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串3个 二极管就可以了啊

网友C:
用A/D模块读模拟量DC 12V,我想过用电位器,
可以的,通过计算可得到实际值

网友D:
可以,但注意比例问题,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