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CPU端口怎么样打开

楼主(2008-01-19):
  我用RS485电缆连接s7-200时,弹出对话框:端口不可用,PLC方面我先的是USB接口,s7-200方面我连接端口0,1都连不上,它的硬件设置我不知道在哪,好心人帮助-------------

网友A:
是用的PPI电缆吗?

网友B:
会不会是你计算机把COM禁用啦!如果是,即使你用USB转出来的也是指定的COM,当然不能用啦!

楼主:
我用的是PPI的电缆,PC机中的COM接口也打开了,
在S7-300中,PLC中的硬件组态中可以设置HARDWARD可以打开端口
200中怎么打开?我用的CPU是216和226的

网友C:
S7-200是不需要设置的,默认就可以了,本地是0,远程是2,你是在加载程序时候出现的吗?那你西门子PLC的开关是不是拨在RUN位置了,要拨到STOP或者TRIM位置."PLC方面我先的是USB接口"是什么意思?你用USB转COM吗?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电缆呀?是USB转COM,在连接PPI电缆吗?如果是,在你的电脑里,应该选择COM口。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这两天比较忙没有去连接,我要是在线看PLC程序,将开关放到STOP和TRIM的位置还能在线吗?
      我用的是USB转COM,是PPI电缆,那么在电脑中我要选择COM接口吗?

网友E:
USB转com也是需要驱动的,再有你可以看看你的PLC端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