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W10.5-16-1W并联电容器的详细性能

楼主(2008-01-19):
求助BW10.5-16-1W并联电容器的详细性能
有一种并联电容器铭牌数据 型号规格 BW10.5-16-1W  额定电压10.5KV 容量16.5KVAR 温度类别 I   电容0.476uF 50HZ 编号157 1987年6月  无锡电力电容器厂  已经闲置10到20年不等 还能用到10KV高压电机上进行无功就地补偿吗 该类型电容还生产吗?属于国家明文规定淘汰产品吗?

楼主:
有谁告知啊

网友A:
代号含义:
        B-并联电容器
液体介质代号:
    W-浸渍剂为烷基苯
    F -浸渍剂为二芳基乙烷
    A-浸渍剂为苄基甲苯
固体介质代号:
    F-聚丙烯薄膜和电容器纸复合介质
    M -全薄膜介质
  BW0.4电力电容器在
  机械电子工业部第十五次淘汰产品1333号文件中

  浸渍剂为烷基苯
  1987年6月制造,浸渍剂应该早已经干了
  绝缘性能下降,不能使用了!

  现在多采用干式自愈式高压并联电容器
  主要特点
1、体积小,重量轻:由于采用金属化聚丙烯膜材料作为介质,体积、重量仅为老产品的1/4和1/5。
2、损耗低:实际值低于0.1%,所以电容器自身的能耗低,发热少、温升低、工作寿命长、节能效果佳。
3、优良的自愈性能:过电压所造成介质局部击穿能迅速自愈,恢复正常工作,使可靠性大为提高。
4、安全性:内装放电电阻和保险装置。内装放电电阻能使电容器上所带的电能自动泄放掉;当电容器发生故障时,保险装置能及时断开电源,避免故障的进一步发展,确保使用安全。
5、不漏油:本电容器采用先进的半固体浸渍剂,低熔点高于70度,在使用过程中不漏油,避免了环境污染,电容器也不会因失油而失效。

   请指教!

楼主(2008-09-07):
一台10KV630KW高压鼠笼电机想增加不串电抗器的电容就地补偿装置,有谁正在使用啊?想了解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