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卷机的控制

楼主(2008-01-19):
复卷机的机械结构决定了电气传动系统的控制方案。复卷机电气传动控制就是根据纸张通过不同的机械部件,运用不同的控制方法,既保证纸张的质量,又保证复卷机可靠,稳定,连续地高速运行;操作方法科学,简便,直观,同时又为生产和设备管理提供有效的途径。

复卷机传动系统 可采用基于微处理器的速度环、转矩环和张力环自动调整,程序设定加减、速时间及最大 / 小速度值。调速器具有电机模型识别功能,一旦发生故障,立即封锁输出脉冲。

因为复卷机的运行速度取决于前底辊的线速度。同时,前底辊的线速度稳定与否还直接影响张力的稳定性。复卷机传动系统对于 前底辊采用了速度闭环控制,控制精度达到 0.01% 。

为保证复卷机正常稳定运行,必须控制纸幅张力 F 。放纸辊发电机产生的制动转矩 T(t) 和纸幅张力 F(t) 及放纸卷半径 R(t) 之间满足:T(t)= F(t)* R(t)
 其中, R(t) 可利用光电编码器测得的前底辊和放纸辊速度计算得到。
 为保证成纸卷的质量,需要控制前后底辊的力矩剪刀差。假设前后底辊的力矩系为 τ(t) ,前底辊的力矩为 T1(t) ,后底辊的力矩为 T2(t) ,则 T2(t)= T1(t)* τ(t) 于是
                    ;p(t)= [T1(t)- T2(t)]*sin θ
                τ(t) 即配方,与生产纸的克重有关,可通过操作员终端预先设定; p(t) 为压纸辊的压力,可通过 PLC 的控制器对电液转换器控制来实现。
为了保证设备连续正常运行,所有辅助设备的运行都由 PLC 系统的控制器统一协调,系统连锁包括:
安全连锁
工艺连锁
起动连锁
停机连锁
断纸连锁
故障连锁
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控制系统具有如下所述的功能:
相序监测
缺相监测
欠压监测
过压监测
瞬间过流保护
长时过流保护
编码器信号丢失报警和保护
超速报警和保护
接地故障报警

网友A(2008-04-02):
谁能提供一份复卷机油压系统结构或者控制方案啊?万分感谢!
mailtozhuozhuo@163.com

楼主:
指的哪一部分?压纸辊控制?

网友B(2008-08-07):
谁能提供一份复卷机油压系统结构或者控制方案啊

网友C(2012-06-06):
前底辊还是后底辊为主点?我们用的是后底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