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指令2

楼主(2008-01-19):
LDI T1
OUT TO
    K1
LDI T0
OUT T1
    K1
PLS M7
LD X0
ANI M1
ANI M2
ANI M3
ANI M4
ANI M5
OUT M0
LD X0
AND M7
SFTL (FNC35)
    M0
    M1
    K6
    K1
LD  M6
OR  X1
ZRST (FNC40)
    M1
    M5
LD  X1
ANI M11
ANI M12
ANI M13
ANI M14
ANI M15
OUT M10
LD  X1
AND M7
SFTL (FNC35)
    M10
    M11
    K6
    K1
LD  X0
OR  M16
ZRST (FNC40)
    M11
    M15
LD  M0
OR  M1
OR  M5
OR  M10
OR  M11
OR  M15
OUT Y0
LD  M1
OR  M2
OR  M3
OR  M13
OR  M14
OR  M15
OUT Y1
LD  M3
OR  M4
OR  M5
OR  M11
OR  M12
OR  M13
OUT Y2
END
以上程序与自助资料库中的第二条梯形配合

网友A:
这是欧姆龙的吗?

网友B:
从使用X与Y看,应该是三菱的.

网友C:
不用说,那一定是三菱的PLC

网友D:
三菱的 用梯形图吧

网友E:
根据显示的指令是三菱的.用指令表编程本可以绘出梯形图,对游客来说还是梯形图容易识别其程序.毕竟梯形图是所有PLC的共同语言.

网友E:
根据指令表编程我绘出了梯形图,谁能告诉我怎么发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