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270的故障分析

楼主(2008-01-19):
最近我使用的一个TP270出现了触摸不起作用的情况,但是数据的传输都是对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触摸屏来输入指令,如果用鼠标可以,高手帮我分析分析怎么回事!!!

网友A:
感应膜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B:
这是TP270经常出现的故障,你可以在控制面板里作一次屏幕校准并保存,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做屏幕校准?

网友C:
在控制面板中的calibration当中,一共校准五点即可

网友D:
我们公司客户经常有坏的拿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