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电脑开关电源

楼主(2008-01-19):
有一电脑开关电源,空载时正常,当接上主板、硬盘等设备时电源就会出现“吱吱”的声音,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检测主板,硬盘,显卡有没有损坏.

网友B:
其中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C:
先换一个好的电源看看,是电源坏了还是负载有问题,找出故障部位!再做下一步啊

网友D: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