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编码器反着安装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2008-01-20):
提升负载,西门子变频器带速度编码器反馈,有次反着安装编码器,就是和原来的旋转方向相反,电机会反转,谁能解释啊,各位高人

网友A(2008-07-13):
反馈反了

以反馈为主了?

看看西门子变频器 使用手册了

网友B:
  编码器与变频器构成了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变频器的运转方向就有了反馈.当给出正向运转输出的时候,变频器却因为反着装的编码器得到了反转的信号,所以变频器只有向相反方向调节才能得到正转的反馈(正转的反馈是设定的结果),所以电机反转,变频器的运行逻辑才正确,所以就反转了.

网友C:
编码器输出的A/B相互换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与变频器构成了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变频器的运转方向就有了反馈.当给出正向运转输出的时候,变频器却因为反着装的编码器得到了反转的信号,所以变频器只有向相反方向调节才能得到正转的反馈(正转的反馈是设定的结果),所以电机反转,变频器的运行逻辑才正确,所以就反转了.

支持

网友E:
应该报编码器故障或过电流吧

网友F:
支持继续努力,我也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