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松下伺服器MBDDT2210

楼主(2008-01-20):
   对不起,发错了,重新发表。有用过松下伺服器MBDDT2210的大师请帮帮忙,松下伺服器MBDDT2210我设置的是位置控制,X5接线用的是③ ④ ⑤ ⑥ ⑦ 29 30 33 37 39 脚,请问伺服器的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41号怎么可以不接??

网友B:
我也正烦这事呢,我接了7/8/9/29/31/34/35/36/37/38/39/41/44/45/46/47/50
测试时,只用了7/29/41/44/45/46/47/50
按伺服说明书设了pr2=0/pr40=1/pr41=0/pr42=0/pr48=0/pr49=0/pr4A=0/pr4b=10000/pr4d=0
写入参数后,用20K的脉冲,速度慢得象蜗牛一样

网友B:
谁有松下伺服的设定软件和连线方法(是不是和PLC一样的线)
另外怎样将伺服参数清回出厂设定值

网友B:
有的话能给个下载地址或发个邮件吗?谢谢HUAYCN-LI@163.COM

网友C(2009-01-02):
有松下伺服器MBDDT2210的说明书么   帮帮忙发一个好么   邮箱 zhaojiao1987cool@163.com

网友D(2011-04-27):
有松下伺服器MBDDT2210的说明书么 帮帮忙也给我发一个好么 邮箱gnr_zhangjf200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