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起升机构失控问题

楼主(2008-01-20):
场桥起升机构,采用安川变频器,起升电机:185KW[/b] 和一侧大车电机公用一台变频器,(大车电机45KW[/b]),起升载重量是40t[/b].
前几天司机反应起升机构出现一次失控现象:起升手柄没有回零的情况下,起升吊重物上升过程中,突然下滑,拍紧停,制动器抱紧,重物停住.这时候变频器报PGO(编码器开路).
我已经确定的是:1、起升过程中出现失控。(手柄没有回零)2、PGO(编码器开路)故障是下落后报出的,不是因为报PGO出现的失控。3、重物超过30t。4、机械制动绝对没问题,失控时制动器是打开的,关上后能抱紧。5、正常情况下,手柄回零,制动器延时秒抱闸!
我本人对安川变频器不太熟悉,怀疑是哪里的参数设置不好,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1.PLC高速扫描时间能否保证,否则检测程序结构。
2.PLC是否采用UPS,是否是柴-电机组,发电机是否电压波动(滤清),谐波大。
3.PG供电是否稳定,无干扰。

楼主:
PLC采用GE,90-30模块,扫描时间怎么保证?我不太懂,但是在其它车上使用正常.
是柴-电机组,发电机可能会波动,但是有电抗滤波,
PG供电,24V,直流稳压电源.
干扰说不准,回去检查一下,
谢了,富工.

网友B:
应该是编码器问题..或者运行信号由于某种原因突然中断导致刹车来不及刹车而电机失去动力状态

网友C:
编码器出故障的可能性较大,编码器闭环控制就是防止下滑的,看看编码器与电机联接是否完好,联轴器有没有松动。

楼主:
我也觉得编码器可能有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把编码器更换了,而且把编码器到变频器的电缆四根反馈线全都并上了备用线,防止电缆出问题.
目前观察使用中,若有问题我会及时跟贴.

网友D(2008-06-05):
王先生;更换了编码器后设备运行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