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用途

楼主(2008-01-20):
今天我在仓库找到2块电路板,是日本制造的。大家帮忙看看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好像是触发电路,右上角六个厚膜像是松下的IGBT驱动模块。既然是6个驱动器,应该是三相控制驱动电路,估计不是变频器驱动电路,就是软启动之类的,要是变频器的似乎太简单,逆变焊机或中频炉是不是用三相电?

网友B:
日本fanuc的板子

网友C:
法那克伺服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