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S与PC通讯错误

楼主(2008-01-20):
三菱PLC(FX1S-14MR ),从淘宝买了一条SC09编程电缆,网上下载GX Developer 8.34,连接好,读取PLC内容,提示通讯错误,还有个错误代码“ES:01802007”,是线缆原因,还是其它问题呀,请高手指点!

刚刚接触PLC,另外还有两问题:
1、FX1S的编程接口是个什么类型的接口,是RS232还是RS422?
2、所谓的SC09编程电缆,仅仅是个从“DB9->DB25->8针圆口”的简单连接形式的转换,还是除此之外还内置了点什么接口芯片,比如说232转422

网友A:
换个软件看看
是422口
有问题可以联系 交流
QQ 596716790
电话 13053568244

网友B:
某些PLC编程软件支持的串口号为COM1~COM4,由于安装USB编程电缆之前已安装了其它的USB转UART设备,安装USB编程电缆驱动程序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该电缆地址为COM6,这样一来编程软件就无法访问该COM口。
在Windows2000/XP系统中可直接更改COM口号,双击设备管理器中需更改的COM口设备,出现设备属性信息窗口,选择“端口设置”.点击“高级”按钮,出现高级设置信息窗口,将COM口设置成你所希望的COM口序号,并单击“确定”按钮完成。

网友C:
不会PLC没有上电吧

网友D:
应该不会哦。你是不是哪里搞错拉。。

网友E:
GX Developer 8.34,有通信测试功能。试一下。淘宝买SC09编程电缆? 哈哈 菜

网友F:
没设置好吧,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有点时间,又用在淘宝上买的那条编程电缆接FX1S试了一下,第一次用主板自带的COM1,不行!然后换到通过扩展卡扩展出的COM3上,一下子就OK啦!虽然问题解决啦,但是原因?懂行的前辈可以给讲讲。

网友G:
你的主板COM口可能坏了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