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没办法稳定吗?

楼主(2008-01-20):
有什么办法稳定因大功率启动易引起的电压降:如大功率电机,大功率点焊机

楼主:
难道有什么办法稳定因大功率启动易引起的电压降?

楼主:
 难道真没有有什么办法稳定因大功率启动引起的电压降?

网友A:
1  增大变压器容量  增加供电线路截面
2  大功率电机采用降压启动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B:
好像是这样

网友C:
采用变频器启动,是最理想的.

楼主:
各位可能把我的意思搞错了,我是想稳定这种电源,而不是改变电机的启动方式.更何况点焊机根本不可能变频启动.

楼主:
 1  增大变压器容量  增加供电线路截面
2  大功率电机采用降压启动降低启动电流

问题是这个大功率点焊机是别人厂的,我是想有没有响应速度在1S钟稳压器

网友D:
供电系统容量小,不是稳压器能解决的,压降产生在供电系统,稳压器补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