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频器起停线路,中间继电器灯微亮故障

楼主(2008-01-20):
控制变频器起停线路
现有中间继电器只是灯受干扰,微亮,但线圈没有动作.
继电器为220线圈,5个继电器线圈共零线
请教如何消除这种现象

网友A:
控制线路较长,感应电,如长到一定的程度,不仅是指示灯亮,严重时,甚至无法停止关闭。

网友B:
变频器的干扰问题,国际问题,变频器干扰只能减小,不能消除.
头疼的问题.

网友C:
布控制线时就要考虑抗干扰的问题,强弱分开,用屏蔽线,电缆桥架等等,办法很多,只要不影响使用,就暂且放过,因为不管哪一种办法都要rmb

网友D:
同感啊,我也经常碰到这问题

网友E:
我遇到电磁阀也是这样

网友F:
干扰问题。试具体情况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