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td200的问题

楼主(2008-01-20):
我想在西门子TD-200上,当按下F1时才能修改参数,当不按下F1时 ,参数是不能修改的,请问如何做?

网友A:
办法多多。例如按下F1,将某个M位或V位置位,把这个位作为修改参数的闭锁条件,修改参数后将它复位。延时自动复位,以防不修改参数致使该位长期得不到复位。

网友B:
说的不错,可能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也可以在参数修改完毕后把这个条件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