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VFD-B上电显示cf2

楼主(2008-01-20):
台达变频器VFD-B上电显示CF2,按复位一次显示DELTA,在按复位一次显示正常,但是一启动就报CC0DE,请各位同行兄弟,师傅们顶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谢谢所有的工控同行们!!

网友A:
把传感器换掉

楼主:
传感器好的

楼主:
点动是好的

网友B:
我这里的问题跟你那跳的是一个故障;把CPU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9-27):
像这样的情况换了cpu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