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双线圈问题?

楼主(2008-01-20):
S7-300的程序,编写时不同的程序段多次输出了一个了同一地址,即双线圈问题,但程序保存时不会报警,请问:除了自己检查外,有没有检查出双线圈输出的办法?

网友A:
可以在交叉参考表中看一下!

网友B:
为啥要检查这个呢?
真搞不懂,日系PLC为啥老要检查这个! 我写程序从来都是置位+复位.  用一下日系的PLC,结果报几百上千个警,我晕...... 在选项里设置不让检查了,结果还是检查,真晕!

本身这种编程方式,从语法和思维上来说就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对各人习惯上来讲,这种编程方式更好.  不明白日系为啥搞这个.

网友C:
PLC是人家的,人家想咱整就咱整。
这样子做有个好处,你到处都有SET,RSET,会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呢?

网友D:
用右键快捷菜单的go to 命令查

网友B:
你到处都有SET,RSET,会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呢?   当然会了! 不过,难道你用输出指令就绝对不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