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与富士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8-01-20):
用FX2N-48MR与富士变频器通讯,需要加通讯口吗,编程口与HMI相连.启动与停止,和频率通过屏控制,没做过,请高手帮忙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加485通讯模块,与富士变频器作Modbus通讯。
如果使用富士的HMI,那么可以将通讯口CN1与PLC通讯,MJ1与变频器通讯,这样整个操作会非常简单。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