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水泵恒压供水

楼主(2008-01-20):
3水泵恒压供水说明
1、利用台达人机-PLC控制3台水泵实现恒压供水。 DOP-A57CSTD
2、通过人机输入设定水压值D3和允许偏差值D4,系统自动运算得出水压上限D1和下限D2值。
3、按下启动按钮。系统读取压力传感器当前值D0并于设定下限值D2比较,依次相应启动1#、2#、3#水泵。同时D0于D1比较,依次相应清除3#、2#、1#水泵。保障了系统输出水压在D1于D2之间。(水泵切换延迟3秒)
4、本系统只是学习、设想。

网友A:
比较简单啊

网友B(2011-05-27):
我在想,你这个可以实现恒压供水吗,我感觉你这个设想就是几个泵的启停组合而已,控制难度应该很大吧?   不过我倒是觉得用现在大家都喜欢的方案:使用变频器对泵变频调速,实现恒压供水,1拖3的方案,1个设为主泵,2个设为辅泵,这样那就是相当容易实现恒压供水的要求了,不但方便,成本也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