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极保护基本原理

楼主(2008-01-20):
一、腐蚀电位或自然电位
每种金属浸在一定的介质中都有一定的电位,称之为该金属的腐蚀电位(自然电位)。腐蚀电位可表示金属失去电子的相对难易。腐蚀电位愈负愈容易失去电子,我们称失去电子的部位为阳极区,得到电子的部位为阴极区。阳极区由于失去电子(如,铁原子失去电子而变成铁离子溶入土壤)受到腐蚀而阴极区得到电子受到保护。
相对于饱和硫酸铜参比电极(CSE),不同金属的在土壤中的腐蚀电位(V)
金属 电位(CSE)
高纯镁 -1.75
镁合金(6%Al,3%Zn,0.15%Mn) -1.60
锌 -1.10
铝合金(5%Zn) -1.05
纯铝 -0.80
低碳钢(表面光亮) -0.50to-0.80
低碳钢(表面锈蚀) -0.20to-0.50
铸铁 -0.50
混凝土中的低碳钢 -0.20
铜 -0.20
在同一电解质中,不同的金属具有不同的腐蚀电位,如轮船船体是钢,推进器是青铜制成的,铜的电位比钢高,所以电子从船体流向青铜推进器,船体受到腐蚀,青铜器得到保护。钢管的本体金属和焊缝金属由于成分不一样,两者的腐蚀电位差有时可达0.275V,埋入地下后,电位低的部位遭受腐蚀。新旧管道连接后,由于新管道腐蚀电位低,旧管道电位高,电子从新管道流向旧管道,新管道首先腐蚀。同一种金属接触不同的电解质溶液(如土壤),或电解质的浓度、温度、气体压力、流速等条件不同,也会造成金属表面各点电位的不同。
二、参比电极
为了对各种金属的电极电位进行比较,必须有一个公共的参比电极。饱和硫酸铜参比电极电极,其电极电位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和稳定性,构造简单,在阴极保护领域中得到广泛采用。不同参比电极之间的电位比较:
土壤中或浸水钢铁结构最小阴极保护电位(V)
被保护结构 相对于不同参比电极的电位
饱和硫酸铜 氯化银 锌 饱和甘汞
钢铁(土壤或水中) -0.85  -0.75 0.25 -0.778
钢铁(硫酸盐还原菌) -0.95 -0.85 0.15 -0.878
三、阴极保护
阴极保护的原理是给金属补充大量的电子,使被保护金属整体处于电子过剩的状态,使金属表面各点达到同一负电位,金属原子不容易失去电子而变成离子溶入溶液。有两种办法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即,牺牲阳极阴极保护和外加电流阴极保护。
1、牺牲阳极阴极保护是将电位更负的金属与被保护金属连接,并处于同一电解质中,使该金属上的电子转移到被保护金属上去,使整个被保护金属处于一个较负的相同的电位下。该方式简便易行,不需要外加电源,很少产生腐蚀干扰,广泛应用于保护小型(电流一般小于1安培)或处于低土壤电阻率环境下(土壤电阻率小于100欧姆.米)的金属结构。如,城市管网、小型储罐等。根据国内有关资料的报道,对于牺牲阳极的使用有很多失败的教训,认为牺牲阳极的使用寿命一般不会超过3年,最多5年。牺牲阳极阴极保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阳极表面生成一层不导电的硬壳,限制了阳极的电流输出。产生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阳极成份达不到规范要求,其次是阳极所处位置土壤电阻率太高。因此,设计牺牲阳极阴极保护系统时,除了严格控制阳极成份外,一定要选择土壤电阻率低的阳极床位置。
2、外加电流阴极保护是通过外加直流电源以及辅助阳极,迫使电流从土壤中流向被保护金属,使被保护金属结构电位低于周围环境。该方式主要用于保护大型或处于高土壤电阻率土壤中的金属结构,如:长输埋地管道,大型罐群等。

网友A(2008-08-07):
不错不错有没有更详细的呢呵呵图纸什么的,要是想做外加电流阴极保护

网友B(2009-02-17):
希望有具体的原理图。

网友C:
不错,这些数据挺有用的。。总结的挺详细的。

牺牲阳极的寿命不是绝对的。是和阳极块本身的重量有关。

在外加直流的阴极保护方法中,现在比较先进的是用柔性阳极(进口),不用现场制作阳极床了。施工方便的很,但是也有很多坏处。

网友C:
因为一般的工程工期不会超过5年,所以一般的采用4公斤的阳极块,当然,也和当地电介质的电阻率有关。需要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