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ABB 装置的AI AO 口换算讨论

楼主(2008-01-20):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想问下:
ACS800、DCS800、DCS400的AI、AO口的信号被收到程序里,端口最大值(10V或20MA)在程序对应的数字量分别是多少

网友A:
没有统一的对应;
举个例子:
ACS800、DCS800、DCS400的AI接到PLC的AO,对应控制;
ACS800、DCS800、DCS400的AO接到PLC的AI,对应反馈;
如果电机的速度是0-1500;则PLC的AI量程对应0-1500;
如果AO是4-20MA输出,则对应4--0,2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