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张力控制的运用

楼主(2008-01-21):
速度模式下的张力闭环控制
  速度模式下的张力闭环控制是通过调节电机转速达到张力恒定的。首先由带(线)的线速度和卷筒的卷径实时计算出同步匹配频率指令,然后通过张力检测装置反馈的张力信号与张力设定值构成PID闭环,调整变频器的频率指令。
同步匹配频率指令的公式如下:
F=(V×p×i)/(π×D)
其中:F 变频器同步匹配频率指令 V 材料线速度 p 电机极对数(变频器根据电机参数自动获得) i 机械传动比 D 卷筒的卷径
  变频器的品牌不同、设计者的用法不同,获得以上各变量的途径也不同,特别是材料的线速度(V)和卷筒的卷径(D),计算方法多种多样,在此不一一列举。
  这种控制模式下要求变频器的PID调节性能要好,同步匹配频率指令要准确,这样系统更容易稳定,否则系统就会震荡、不稳定。这种模式多用在拉丝机的连拉和轧机的连轧传动控制中。若采用转矩控制模式,当材料的机械性能出现波动,就会出现拉丝困难,轧机轧不动等不正常情况。
转矩模式下的张力控制
一、转矩模式下的张力开环控制
  在这种模式下,无需张力检测反馈装置,就可以获得更为稳定的张力控制效果,结构简洁,效果较好。但变频器需工作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必须安装测速电机或编码器,以便对电机的转速做精确测量反馈。
转矩的计算公式如下:
T=(F×D)/(2×i)
其中:T 变频器输出转矩指令 F 张力设定指令 i 机械传动比 D 卷筒的卷径
  电机的转矩被计算出来后,用来控制变频器的电流环,这样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所以转矩计算非常重要。这种控制多用在对张力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二、转矩模式下的张力闭环控制
  张力闭环控制是在张力开环控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张力反馈闭环调节。通过张力检测装置反馈张力信号与张力设定值构成PID闭环调节,调整变频器输出转矩指令,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张力控制精度。其张力计算与开环控制相同。不论采用张力开环模式还是闭环模式,在系统加、减速的过程中,需要提供额外的转矩用于克服整个系统的转动惯量。如果不加补偿,将出现收卷过程加速时张力偏小,减速时张力偏大,放卷过程加速时张力偏大,减速时张力偏小的现象。
  这种控制模式多用在造纸、纺织等卷取微张力控制的场合下。
卷径计算
  在所有的模式中都需要用到卷筒的卷径,大家知道,在生产过程中开卷机的卷径是在不断变小,卷取机的卷径在不断变大,也就是说转矩必须随着卷径的变化而变化,才能获得稳定的张力控制。可见卷筒的卷径计算是多么地重要。卷径的计算有两中途径:一种是通过外部将计算好的卷径直接传送给变频器,一般是在PLC中运算获得。另一种是变频器自己运算获得,矢量控制型变频器都具有卷径计算功能,在大多数的应用中都是通过变频器自己运算获得。这样可以减少PLC程序的复杂性和调试难度、降低成本。

网友A:
两种方法的pid的输出放在哪里?即如何叠加的?
请大家讨论

楼主:
   所谓的PID就是时间比例调节!一般用在设定目标值与反馈值有偏差时做时间比例调节!开环控制是不需要用PID的!
   本人所提到的(速度模式下的张力闭环控制)和(转矩模式下的张力闭环控制)的设定值分别就是经过计算的同步频率和转矩!PID只是用来矫正我经过计算值和实际的张力之间的误差!
   这样就不难看出pid的输出值与经过计算值之间的关系!

网友A:
那么,也就是说pid的输出叠加在你计算值之后,对不对?
F=(V×p×i)/(π×D)+x(OUTpid)或T=(F×D)/(2×i)+x(OUTpid)

其中X为系数,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应该是F=(V×p×i)/(π×D)-x(OUTpid)或T=(F×D)/(2×i)-x(OUTpid) 对于直径D变化不是很大时可以这样采用!但最小直径与最大直径比值比较大时应该减去x(OUTpid)乘以直径D!

网友A:
按F=(V×p×i)/(π×D)-x(OUTpid)来分析
如果x为正,张力反馈值作为pid的反馈信号,那么当张力反馈值小于设定值时,pid的输出为正,F岂不要小于(V×p×i)/(π×D),也就是说张力反馈会更小呢?

网友B:
给你加精
细纱机的张力控制一直是纺织行业讨论的问题,因为纱穗的成型是非线性的,卷绕的速度跟随纱穗的成型而变化,此时张力的控制变的很重要了。

楼主:
F=(V×p×i)/(π×D)-x(OUTpid)中的(OUTpid)是张力反馈计算值!也就是反馈值张力越大(OUTpid)越大即输出F就越小!反之反馈值张力越小(OUTpid)越小即输出F就越大!

网友A:
(OUTpid)是张力反馈值?那么pid计算在哪里呢?

网友C:
整个都没解释明白, F=(V×p×i)/(π×D)-x(OUTpid),其中V×p×i)/(π×D)是同步转数,F是最终修正后的转数,OUTpid是PID的结果

网友A:
上图确实有pid计算,OUTpid是PID的结果而不是张力反馈值
试想当张力反馈值小于设定值时,OUTpid为正还是负?

楼主:
一般好象都是用的负反馈!如果用正反馈那么就越拉越紧直到拉断为止!负反馈的就是减啊!

网友A:
OUTpid可以为正,可以为负,也可以为零,由设定值和反馈值决定

网友D:
速度模式下的主动放卷,就用正反馈啊!

楼主:
ShowFine说的对!是啊!放卷是正反馈!收卷应该是负反馈!

网友E:
不知道日立sj200变频器有没有转距控制模式

楼主:
日立我不是很清楚!但西门子的一般好象都有!

网友E:
台达B系列也没有
下载个西门子说明书看看

网友F:
我想请教艾默生td1000闭环控制需设定哪些参数

楼主:
艾默生td1000变频器没有转矩控制功能!只能在速度模式下张力闭环控制!具体参数是F51-F62!如果要求比较高必须用PLC计算卷经和同步频率!

网友F:
给定量最大但没有频率输出.但只一有很小的反馈量频率就会不断的上升到设定的最大频率.这是哪里出了错.           我是用在卷绕上的两台变频控制两台电机,用哪种同步控制好.

网友B(2008-02-20):
楼上的检查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设定了多少?

楼主:
    给定量最大但没有频率输出.但只一有很小的反馈量频率就会不断的上升到设定的最大频率.是不是设定和反馈接反了!或者F52和F54(艾默生TD100)通道选择设置错误!

网友F:
检查了几边多没错,变频器会有问题吗?在频率上升过程中把反馈量放到最小(0)频率会站住不动不上升不下降.

楼主:
  能不能把你的接线图和参数F51-F62发上来看看!象这种情况变频器问题应该可能性不大! 一般在正常情况下!有设定没有反馈变频器会一直加速到最大速度!设定和反馈相等变频器会处于一个稳定频率!我还是估计是你的设定和反馈接反了!

网友F:
F51-1  F52-1  F53-0.00  F54-1  F55-0.0  F56-0.0         F57-100%      F58-100%  F59-100%  F60-0.1S              F61-0  F62-0%

楼主:
你把参数改成F52-2 F54-0试试!

网友F:
试过了还是没用.

网友G:
汇川MD330变频器是一种可以通过转矩模式实现恒张力控制的变频器。此种方案简易,调试简单。设备无需张力反馈装置,通过张力开环方式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张力。目前适用于大多数的张力控制场合,特别是印刷包装行业的塑料薄膜中心收卷上大量在使用。可以通过变频器内部的计算,获得材料的卷径,通过控制变频器的输出转矩来获得恒张力控制。汇川变频器可以通过设置系统惯量补偿、摩擦补偿及材料惯量补偿来补偿由于系统惯量、磨擦阻力及材料惯量引起的起动或加速过程中速度不均匀的情况,获得非常平稳的张力控制效果。

网友H:
深圳正弦变频器也好象有张力控制
 怎么样 ?

网友I(2008-04-03):
好文章!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资料。

网友I:
这么好的文章,我支持一下

网友J:
期待更多关于卷绕方面的控制案例

网友K:
不错,可以考虑试试。

网友L:
惠丰(欧瑞)LT3300络筒机专用变频器,如有需要南京周边地区可以与我联系!025-84458816,13655174976.

网友M:
写得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N(2010-08-21):
正玄也有,但没用过

网友O(2012-08-17):
汇川变频器330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