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网络通讯方式分析

楼主(2008-01-21):
 1。485总线应采用什么样的通讯线?一条总线上可以挂接多少台设备?
 必须采用RVSP屏蔽双绞线。所用屏蔽双绞线规格,与485通讯线的距离和挂接的设备数量有关,如下表所示。采用屏蔽双绞线有助于减少和消除两根485通信线之间产生的分布电容以及来自于通讯线周围产生的共模干扰。 通讯距离 设备数量 通讯线规格 1-400m 1 - 32 台 0.5mm2 400-800m 1 - 16 台 0.5mm2 400-800m 17 - 32 台 0.75mm2 800-1200m 1 - 8 台 0.5mm2 800-1200m 9 - 21 台 0.75mm2 800-1200m 22 - 32台 1.0mm2 工程商大都习惯采用5类网线或超5类网线作为485通信线,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1) 普通网线没有屏蔽层,不能防止共模干扰。(2)网线只有0.2mm平方,线径太细,会导致传输距离降低和可挂接的设备减少。 (3)网络线为单股的铜线,相比多芯线而言容易断裂。
2。 为什么要接地
485收发器在规定的共模电压-7V至+12V之间时,才能正常工作。如果超出此范围会影响通讯,严重的会损坏通讯接口。共模干扰会增大上述共模电压。消除共模干扰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将485通讯线的屏蔽层用作地线,将机具、电脑等网络中的设备地连接在一起,并由一点可靠地接入大地。
3。 电控锁和控制器/读卡器可以用同一个电源共电吗?
 不能。在电控锁不动作的情况下,SKPS的纹波电压只有40-50mV; 一旦动作,即在电控锁在开门和关门时,纹波电压会上升到100mV-300mV,该纹波会通过地线进入控制器和读卡器,导致通讯芯片和CPU发热,导致通讯不稳,严重的还会烧毁芯片。而且电控锁在断电和上电的瞬间,电控锁里面的线圈,会充放电产生一个高达850mA的脉冲,如果电控锁的两端没有并联二极管的话,该纹波信号也会传入控制器和读卡器。推荐一个控制器和它下面挂接的所有读卡器共用一个SKPS电源;该控制器下面每个电控锁各使用一个单独的SKPS电源。
 4。485通信线应如何走线?
通信线尽量远离高压电线,不要与电源线并行,更不能捆扎在一起。
5。为什么485总线要采用手拉手结构,而不能采用星形结构?
星形结构会产生反射信号,从而影响到485通信。总线到每个终端设备的分支线长度应尽量短,一般不要超出5米。分支线如果没有接终端,会有反射信号,对通讯产生较强的干扰,应将其去掉。 门禁系统中,有两个地方应用到485总线。一是计算机到下面挂接的控制器,二是控制器到下面挂接的485读卡器。
 6。485总线上设备到设备之间可以有接点吗?
 在同一个网络系统中,使用同一种电缆,尽量减少线路中的接点。接点处确保焊接良好,包扎紧密,避免松动和氧化。保证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信号通道作为总线。
7。什么叫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如何消除通讯线上的干扰?
 485通信线由两根双绞的线组成,它是通过两根通信线之间的电压差的方式来传递信号,因此称之为差分电压传输。 差模干扰在两根信号线之间传输,属于对称性干扰。消除差模干扰的方法是在电路中增加一个偏值电阻,并采用双绞线; 共模干扰是在信号线与地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消除共模干扰的方法包括:(1)采用屏蔽双绞线并有效接地(2)强电场的地方还要考虑采用镀锌管屏蔽(3)布线时远离高压线,更不能将高压电源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走线(4)不要和电控锁共用同一个电源(5)采用线性稳压电源或高品质的开关电源(纹波干扰小于50mV)
8。什么情况下在485总线上要增加终端电阻?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增加终端电阻,只有在485通信距离超过300米的情况下,要在485通讯的开始端和结束端增加终端电阻。尤其是485总线上设备数量较少时。当设备数量较多时(如超过22台)。一般不需增加终端电阻,因为终端电阻会降低485总线的负载能力。当需要增加终端电阻时,只要将控制器上面的终端电阻跳线置位既可,如果另一端连接的是计算机的话,同时将485转换器的棕色和白色短路。
9。如何延长485的通讯距离
 485网络的规范之一是1.2公里长度,32个节点数。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制,那么必须采用485集线器来拓展网络距离或节点数。   利用485集线器,可以将一个大型485网络分隔成若干个网段。485集线器就如同485网段之间连接的"桥梁"。当然每个网段还是遵循上面的485规范,即1.2公里长度,32个节点数。   利用485集线器延长网络距离图示: 利用485集线器解决485分叉问题,如图所示: 利用485集线器构造星型485网络 485集线器是485中继器概念的拓广,它不仅解决了多分叉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网段之间相互隔离的问题,即某一个网段出现问题(例如短路等),不至于影响到其它网段,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大型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我们可以从局域网从总线型到星型的发展历程,来体会星型布线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同样,采用485集线器构成的星型485网络也将是485网络发展的一个方向。

网友A:
总结的很好,要是有图片就更清楚了

网友B:
RVSP其实是个错误的型号,按照字母的解释应该是:PVC绝缘绞型屏蔽电线,仅仅是两根PVC绝缘的电线绞合一下加上屏蔽层,而没有护套!况且,PVC是高衰减介质,根本不适合高速、长线传输线路。

有关RS485/422专用系列电缆,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C(2008-03-13):
我们就用的是网线,终端少,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