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空气开关的跳闸问题

楼主(2008-01-21):
求助:空气开关的跳闸问题
一台63A的黑色三相四线带漏电的空气开关,在不带任何负载使用的情况下,自已跳闸.各位高手可有招?

网友A:
一个字:换

楼主:
本人一下子碰到两个同一型号,同一毛病.

网友B:
不带负载那下面接线了么,东西不行;或者是下面线路有问题,还有你的上面的线有没有接错,是N线接上去不是PE

网友C:
呵呵,本人昨天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带负载就跳,经检查零线接地。

网友D:
你们公司如果是使用的TN-C系统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两套空开都是总开,其中一套才刚接了一盏灯及一套小电柜(电柜总开关闭),这些负载在不使用的情况下会跳闸.另一套就使用了一个时间控制器,其他负载也不使用,也会跳闸,两套开关都是新的.其中一套连线都是新的,才装上两天,还没有接负载,就连了一盏节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