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温液体液位计如何选型

楼主(2008-01-21):
  各位,请教要测量-170摄氏度的低温液体,能采用差压液位变送器测量吗?

网友A:
用差压可以的,我们这边液氮罐-230度都可以测,好几年都没坏过

网友B:
差压是个可行的办法了。最近发现这个网站不错:www.360gk.com,有时间大家去看看发发广告啊,免费的

网友C:
差压可以,但要有足够的引长管将汽化的液氮降至常温附近.
(搞定-220-900度 容易让人误解)
另液氮的温度是-196度

山东人的液氮罐可用电容式液位变送器

网友C:
帅克仪器029-85398206
这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定.
一般通径10mm的管子引长3到4米.注意千万要密封,不然有对流温度也会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