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西门子的触摸屏和电脑的连线怎么接.

楼主(2008-01-21):
如题,用2-3,3-2,5-5.行吗,我试一次连不上.

网友A(2008-04-01):
设置成什么通讯协议决定了使用什么通讯电缆。例如屏将将与S7-200连接,并且都使用PPI协议,则触摸屏和电脑的连线使用PC/PPI或者USB/PPI电缆。

网友B:
楼主如果是使用tp170的,接线没错。

网友C:
触摸屏和电脑都用MPI协议,电脑用CP5611卡接到MPI网络上,设置不同的地址。

网友D:
TP270和电脑的连线,就是23交叉,55接,不管采用MPI还是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