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请帮忙配制!

楼主(2008-01-21):
   我用的是OMRON----我的主机架是10槽,扩展机架8槽,主机架是10块16点输入CS1W-IA211,扩展是5块16输出CS1W-OC211,后2块是16点输入CS1W-IA211,最后一块,也就是扩展第8槽是一块DA003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是8个通道的。我的地板也都是CS1W的,CPU模块是CS1G-CPU42H。我就是扩展机架最后一个模拟量输出没有配置成功!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模拟量输出没有配置成功”是指什么?有什么样的提示。

网友B:
是模拟量没有输出吗?

网友C:
把io配置删除,重新创建一下

网友D: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用的电流超了,编成软件上有一项检查总电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