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视频传输

楼主(2008-01-21):
[b]请问各位高手,工业电脑视频传输都用什么方式啊?
据说VGA模式抗干扰非常弱……
欧洲设备都是4线制信号,不知道是什么方式。
最好能告诉小弟厂家联系方式,期待中……[/b]

网友A:
我所见到的基本上是AV信号啊!

楼主:
谢谢.
我们是工控机,显示器离的太远了,而且有干扰源(焊接).
怎么办 啊!!!

网友A:
常规我使用的是AV、VGA或者S-Vidio,距离多长,我觉得可以使用AV信号,加转换器就行了,将VGA转换成AV然后再将AV信号转换为VGA(有点麻烦吧),20M应该没问题的,两个转换器成本几百块钱,电子市场就有卖的

网友B(2008-03-24):
你具体需要传多远?

好线+屏蔽+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