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次上电显示H05

楼主(2008-01-21):
请问,有台伦次8210变频器,1.5KW,上电显示H05,查阅代码是内部故障。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的高手,请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换片好的93C56

网友B:
我修到过,机器我也有!有需要联系013736493966

网友C:
我遇到是93C56数据坏,还有个原因是CPU 坏,有朋友说是5V电源电压问题,5V不够,

网友D:
主板问题,罗工已说了,5V电压也要查一下,5V 电压不对报HO5内部故障我也碰到过

楼主:
5伏电压检查过,没有问题。再检查检查,有问题还要帮忙的了,谢谢谢谢

楼主:
谢谢支持,换了93C56好了。谢谢